楼主(2009-09-14):
          交流三相220V电机可以接三相交流380V电源使用吗?

网友A:
当然不行

网友B:
呵呵;看一下你的电机是否可以星三角转换;不能转换你只能用变压器了;

网友C:
看电机是星形连接吗,如果是改成三角形的,不然用变频器也可以,把最大输出电压改成220v

网友D:
是不行的,

网友E:
如果是三相异步电机,需考虑"星"接或“△”接,一般电机铭牌上有接线图。伺服电机的话,绝对不行。

网友F: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