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编程

楼主(2009-09-14):
请问s7-200的程序用什么软件打开?MWP格式的程序是不是控制器的程序啊?我装了STEP7,怎么打不开啊?那里出了问题,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用   STEP 7 MicroWIN  打开,这个软件专用于200
step7  V5.2  专用于300、400

网友B:
用S7-200的软件就行了;

网友B:
STEP 7 MicroWIN 注意版本,如果你安装的版本比你程序编辑时用的版本低,也是不能打开的;

网友C:
建议用最新的版本比较好.

网友D:
V4.0 STEP 7 MicroWIN  SP6

网友E:
引用 网友D:
V4.0 STEP 7 MicroWIN  SP6
目前最高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