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4):
自己画的电气符号,连接数据库需要设置,有三个栏的项目:电气符号,管脚数据,外观符号。
电气符号,填上自己画的电气符号的名称。
外观符号,填上所要连接的外观符号的名称。
上边是个人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管脚数据,不知道怎么填。请高手指点一下。
如果管脚数据是通过PIN文件说明的,该怎么作?
帮解释下,以下这个PIN文件,每一行什么意思?如下表。

+,-,PE;
X0,S/S;
X1,S/S;
X2,S/S;
X3,S/S;
X4,S/S;
X5,S/S;
X6,S/S;
X7,S/S;
X10,S/S;
X11,S/S;
X12,S/S;
X13,S/S;
X14,S/S;
X15,S/S;
Y0,COM0;
Y1,COM1;
Y2,COM2;
Y3,COM3;
Y4,COM4;
Y5,COM4;
Y6,COM4;
Y7,COM4;
Y10,COM4;
Y11,COM4;

网友A(2009-11-04):
PIN 文件,其中说明了管脚数据的内容。这个是一个典型的 PLC 的例子。你找到这个 PLC 元件,应用一下,就可以看到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