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学习PLC

楼主(2009-09-14):
怎样学习PLC,我对PLC是陌生的。但需要学。怎样自学呢。PLC编程是在电脑中编写还是在哪里?!是像软件那样学???~`

网友A:
呵呵;可以用手编器,不过学习还是用电脑方便;
买个PLC,装上软件,配上电缆及手册就可以学了;

网友B:
用电脑编写程序,买一台小型PLC测试用。

网友C:
PLC品牌很多
先选择好一种PLC,再找资料、软件等或是实物学习

网友D:
选择一种品牌PLC,然后准备资料和软件,有条件就买一台自学吧

网友E:
先买点书自学,再买个实体PLC试试,然后找家自动化公司实验室培训一下会得到不小的提高。

网友F:
对PIC脑子一片空白

网友G:
PLC离线操作器,不如电脑软件好入门。

网友A:
呵呵;买台PLC,按手册上的一点点实践;这样比较容易理解;

网友H:
买个硬件,手册,软件,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