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的问题

楼主(2009-09-14):
我公司的宿舍楼装有很多电表,其中有几块第一个月走了32度,再以后不走了。我查了一下线路都是好的,难道是电表有问题吗?

网友A:
也许没用电哦!

网友B:
换电表试试。

网友C:
应该是电表问题

网友D:
先考虑有没有用电,再考虑是不是偷电,最后考虑电表坏

网友E:
用电时看看电表转不转

网友F:
这种情况应该是电度表,我公司宿舍楼四块电度表上半年转的很正常,下半年转的慢了,换了电度表就好了。

网友G:
dgiiiiii还用说吗,表烧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