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机

楼主(2009-09-14):
压缩机用PTC做启动器的时候,当完全启动后,副绕组是否有电压电流通过或是有时有有时没有?

网友A:
副绕组没有电流通过(极小)

楼主:
这是一道制冷考试题
老师告诉我们说有是有,有时没有
我觉得应该没有,同学们又说答案是有!!!

网友B:
请问PTC是什么东东呀?

网友A:
PTC是Posi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的缩写,意思是正的温度系数, 泛指正温度系数很大的半导体材料。通常我们提到的PTC是指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简称PTC热敏电阻
PTC热敏电阻是一种典型具有温度敏感性的半导体电阻,超过一定的温度(居里温度)时,它的电阻值随着温度的升高呈阶跃性的增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