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软件问题

楼主(2009-09-14):
三菱FXGPWIN3.3编程软件是的元件注释怎么显的是日文啊    怎么才能把它变成中文      请教了!   各位.
做想要做的

网友A:
看一下这,有你要的,不过比较难办到,因为我试过了。

http://www.meas.cn/service/svc_idx_faqDetail.asp?id=56&categoryid=2

网友B:
现在都用这个了呀  GX Developer

网友C:
用新版的软件试下吧,这软件功能更强

网友D:
呵呵;偶在论坛里发过;删除XP系统的日文字体就行了;
或在WIN98下可以变成中文的;

网友D:
FXGP_WIN-C软件在WIN XP系统下注释显示日文的解决办法: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177094

网友E:
在安全模式下可以删除以上所说的字体

网友D:
呵呵;可以启动电脑后试一下,不能删除就在安全模式下操作,再不行用启动盘进入纯DOS系统下删除;

网友F:
为什么不用GPP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