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有答?

楼主(2009-09-14):
小弟初学AB PLC现用的是rslogix 500-1766.想问一下上升沿脉冲怎么编,用OSR ? ?storage bit 和output bit 如何理解,还有plc 与电脑的编程线怎么做?在此谢过!

网友A:
看编程手册。

楼主:
要命的是小弟现在连编程手册都没有,网上下了一个全都是英文的

网友B:
中文的我也没有见过,还是找本字典翻翻好了

网友C:
直接在代理商的网站下载或打电话咨询是否有中文的。

网友D:
找供应商要

网友E:
市场上PLC产品多如牛毛,没有配中文手册的就不要买他的产品用,这样就没有楼主的烦心事了。

网友F:
就用这个指令,用法见图

楼主:
在些先谢过各位的热帮助.因为是国外客户要求要这个牌子的,比如说我要做的是输入点IN1上升沿接通则计数器加1.第一次接触,做起来真有些力不从心,如果其它牌子的这个问题可能显得有些肤浅.各位见笑了! 今天自己做了条下载线可以用,还算有点成就.

楼主:
我看了一下那英文的说明书,好像输入位和输出位都是B3.0啊,不是IN点输入

网友G(2009-10-23):
没用过AB的PLC,不过准备要用了。也是客户要求。

网友H(2010-07-22):
俺是来学习的

网友I:
首先回答上升沿脉冲的问题,当输入信号从0变成1时,OSR上升沿指令会导通一次,storage bit是存储位,是常为1的,只有当输入信号再次为0时,存储位才变成0,而output bit是输出位,只是一个脉冲从0到1的脉冲信号,不会保持的,
关于plc与电脑的编程线没有做过,一般用网线直接连接即可,不需要编程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