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4):
这里所用调节阀的“最佳工作特性曲线”一词,是指在具体的工作条件下,保证阀门在流量变化的整个范围内,有一个不变的放大系数。在这种情况下,设想系统的其他元件也是线性的,对于信号变化的整个范围,能够实现调节器的最佳工作。实际上,这些要求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中才能遇到。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除了放大系数取特定范围内的数值,上述要求是不能实现的。

当流量自动调节系统的给定为常数时,调节阀放大系数的变化问题不大。因为在有固定工作点的情况下,总能够实现最佳调节。在改变系统的给定,从而改变给定工作点的情况下,为使流量自动调节系统重新达到最佳状态,必须重新调整调节器的参数。在改变流量自动调节系统给定(如串级调节、跟踪调节等)的情况下,不能达到系统的最佳状态。因为工作点在整个范围内变化时,放大系数的变化有可能引起系统振荡。

根据上述情况,在规定工作条件时,要选择最合适的调节阀特性曲线,就要选用能保证放大系数变化最小的曲线形式。在这方面主要考虑下面几个因素:
1)固定或是变化给定值#!" 的调节。
2)有没有开方器。
3)参数¢=△pr100/△p。
4)管路阻力的变化,将引起参数¢的变化。
5)介质密度。
在这些因素中,液体密度变化对调节阀特性的影响是次要的。但对可压缩介质,尤其在特殊的流动状态下,密度变化对调节阀特性的影响是重要的。

TAG:电动调节阀 气动调节阀 电动蝶阀 气动蝶阀 电动球阀 气动球阀 电动执行器 气动执行器

发布:上海仪欣阀门有限公司 http://www.yixin-valve.com/News/news65.html

网友A:
自己选多烦,交给供应商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