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4):
我这是abb变频器(acs510-01型)控制两台水泵自动供水,原先两台水泵可以自动切换,各运行3小时,可最近不能自动切换,只有一台运行,这是怎么回事啊?能帮我找一下原因吗?(原先设置的参数没变)

网友A:
你自己写的 程序吗?估计不是,程序有问题

楼主:
就abb变频器拖动两太水泵,没有PLC

网友B:
那是不是中间转换的开关线路有问题呢

网友C:
如果没动过设置,先检查一下两个交流接触器是否有故障;
检查变频器8818参数是不是180

楼主:
两个交流接触器检查过,没问题。没有8818这个参数啊!只有8118,设置的是3小时

网友D:
有没有时间继电器................若有你换个时间继电器试试

网友E:
频器内部有轮换控制功能,可以自动进行两台电机的工频变频的切换,通过在外部设置一个转换开关来进行控制,先检查这个开关到变频器控制端子间的回路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就是设置的问题,可能是外部干扰或其他原因造成,设置数据丢失或错误,对照手册从新设置轮换功能即可。

楼主:
我对照手册看过所有参数,没丢失或错误

网友D:
有些什么电器元件组成呢?
   你查了用电器有没有问题..或是出现其它的信息代码?

楼主:
有中间继电器、接触器,没有时间继电器
如果把常转的那台泵断电,另外那台泵可以启动,
但过一会变频器就会显示报警2014、2018,水泵停止运行

网友C:
变频器控制两台泵的切换输出端在RO继电器口
以下设置供参考:
1、1401=31,1402=31,8117=2
2、设置8118=180后后还要设置8120参数(应该=2)
调整设置前千万注意先记下原来的设置值,切切!!
2014表示自动切换功能被激活
2018表示PID功能睡眠被激活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控制两台泵的切换输出端在RO继电器口
以下设置供参考:
1、1401=31,1402=31,8117=2
2、设置8118=180后后还要设置8120参数(应该=2)
调整设置前千万注意先记下原来的设置值,切切!!
2014表示自动切换功能被激活
2018表示PID功能睡眠被激活

应该是正确的

楼主:
我查看过这些设置,这几个参数是你说的这么多
我现在怀疑是不是外部中间继电器有问题

楼主:
我刚才去查了,1401=31,1402=31,8118=180,8117=1,8120=4,而8117与8120两个参数改动不了。

网友C:
可能问题出在8117=1,应该是2,你试试看。

楼主:
可8117这个参数改不了,怎样能改动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8117这个参数改不了,怎样能改动呢?

不好意思,是我弄错了,8117是1
不清楚实际电路情况,提不出更多的建议了,打ABB热线问问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自己再慢慢查一下吧

网友E:
那就把变频器恢复出厂设置,后重新设置参数,如果是外部接线的故障的话,应该出现3小时后变频泵停止,而工频泵也不工作,如果3小后变频泵和工频泵都在原来的运行方式工作,那就可以肯定是变频器程序出现了软故障,需要对变频器复位,即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那就把变频器恢复出厂设置,后重新设置参数,如果是外部接线的故障的话,应该出现3小时后变频泵停止,而工频泵也不工作,如果3小后变频泵和工频泵都在原来的运行方式工作,那就可以肯定是变频器程序出现了软故障,需要对变频器复位,即恢复出厂设置。
没有十分把握的情况时,建议不要轻易回复出厂设置,毕竟还不清楚原设置是否就是简单的运用PFC宏,特别是现在好多水泵厂家都不提供电气线路图,不是很专业的情况轻易改设置到时会很麻烦。
我见到一老兄,对变频供水电路也不是很明白,就自己去弄变频器,结果吧变频器给搞烧掉了,本来系统不能正常工作也不是他的责任,维修费用也不高,结果供水系统不正常影响非常大,又要花几万RMB,让那老兄急得……,还好人家是事业单位

楼主:
我也查了控制回路,没什么问题,哎,那现在怎么办呢?

网友C:
找厂家,你是哪里的?

楼主:
我这是湖北武汉,找不到厂家,因为原先在这
管理的人把这弄的很混乱,现在这些人都不知道
是那个厂家来安装的。

网友G:
应该是元件有问题

网友G:
二次元件有问题,列如时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

楼主:
可我更换中间继电器后,也没什么变化啊

网友H:
变频器参数丢失重新设置

网友I:
有一个可以用那先看下是不是自动转换有问题,没问题就再很后,看下接触器,是不是正常的,再看电机有没问题,不过要先看下是不是一台一直待命运行呢不是工作待命三小时再停三小。如果是后者你直接看自动转换开关就行咯

楼主:
我查过,电机没问题。转换开关与接触器我还没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