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5):
1 变频器过流与过载的原因分析变频器的过电流跳闸又分短路故障、运行过程中跳闸和升、降速过程中跳闸等情
况。

   1.1 短路故障(1 )故障特点a.第一次跳闸有可能在运行过程中发生,但如复位后再起动,则往往一升速就跳闸。

   b.具有很大的冲击电流,但大多数变频器已经能够进行保护跳闸,而不会损坏。由于保护跳闸十分迅速,难以观
察其电流的大小。

   (2 )判断与处理第一步,首选要判断是否短路。为了便于判断,在复位后再起动前,可在输入侧接入一个电压
表,重新启动时,电位器从零开始缓慢旋动,同时,注意观察电压表。如果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刚上升就立即跳闸,且
电压表的指针有瞬间回%26ldquo; 0 %26rdquo ;的迹象,则说明变频器的输出端已经短路或接地。

   第二步,要判断是在变频器内部短路,还是在外部短路。这时,应将变频器输出端的接线脱开,再旋动电位器,
使频率上升,如仍跳闸,说明变频器内部短路;如不再跳闸,则说明是变频器外部短路,应检查从变频器到电动机之
间的线路,以及电动机本身。

   1.2 轻载过电流负载很轻,却又过电流跳闸,这是变频调速所特有的现象。在 V/F控制模式下,存在着一个十分
突出的问题:就是在运行过程中,电动机磁路系统的不稳定。其基本原因在于:低频运行时,为了能带动较重的负载,
常常需要进行转矩补偿(即提高 U/f比,也叫转矩提升)。导致电动机磁路的饱和程度随负载的轻重而变化。这种由
电动机磁路饱和引起的过电流跳闸,主要发生在低频、轻载的情况下。解决方法:反复调整 U/f比。

   1.3 重载过电流(1 )故障现象有些生产机械在运行过程中负荷突然加重,甚至%26ldquo;卡住%26rdquo;,电
动机的转速因带不动而大幅下降,电流急剧增加,过载保护来不及动作,导致过电流跳闸。

   (2 )解决方法a.首先了解机械本身是否有故障,如果有故障,则修理机器。

   b.如果这种过载属于生产过程中经常可能出现的现象,则首先考虑能否加大电动机和负载之间的传动比?适当加
大传动比,可减轻电动机轴上的阻转矩,避免出现带不动的情况。如无法加大传动比,则只有考虑增大电动机和变频
器的容量了。

   1.4 升速或降速中过电流这是由于升速或降速过快引起的,可采取的措施有如下:(1 )延长升(降)速时间首
先了解根据生产工艺要求是否允许延长升速或降速时间,如允许,则可延长升(降)速时间。

   (2 )准确预置升(降)速自处理(防失速)功能变频器对于升、降速过程中的过电流,设置了自处理(防失速)

   功能。当升(降)电流超过预置的上限电流时,将暂停升(降)速,待电流降至设定值以下时,再继续升(降)
速。

   2 过载跳闸及原因分析电动机能够旋转,但运行电流超过了额定值,称为过载。

   过载的基本反映是:电流虽然超过了额定值,但超过的幅度不大,一般也不形成较大的冲击电流。

   2.1 过载的主要原因(1 )机械负荷过重,负荷过重的主要特征是电动机发热,并可从显示屏上读取运行电流来
发现。

   (2 )三相电压不平衡,引起某相的运行电流过大,导致过载跳闸,其特点是电动机发热不均衡,从显示屏上读
取运行电流时不一定能发现(因显示屏只显示一相电流)。

   (3 )误动作,变频器内部的电流检测部分发生故障,检测出的电流信号偏大,导致跳闸。

   2.2 检查方法(1 )检查电动机是否发热,如果电动机的温升不高,则首先应检查变频器的电子热保护功能预置
得是否合理,如变频器尚有余量,则应放宽电子热保护功能的预置值。

   如果电动机的温升过高,而所出现的过载又属于正常过载,则说明是电动机的负荷过重。这时,首先应能否适当
加大传动比,以减轻电动机轴上的负荷。如能够加大,则加大传动比。如果传动比无法加大,则应加大电动机的容量。

   (2 )检查电动机侧三相电压是否平衡,如果电动机侧的三相电压不平衡,则应再检查变频器输出端的三相电压
是否平衡,如也不平衡,则问题在变频器内部。

   如变频器输出端的电压平衡,则问题在从变频器到电动机之间的线路上,应检查所有接线端的螺钉是否都已拧紧,
如果在变频器和电动机之间有接触器或其他电器,则还应检查有关电器的接线端是否都已拧紧,以及触点的接触状况
是否良好等。

   如果电动机侧三相电压平衡,则应了解跳闸时的工作频率:如工作频率较低,又未用矢量控制(或无矢量控制),
则首先降低 U/f比,如果降低后仍能带动负载,则说明原来预置的 U/f比过高,励磁电流的峰值偏大,可通过降低 U/f
比来减小电流;如果降低后带不动负载了,则应考虑加大变频器的容量;如果变频器具有矢量控制功能,则应采用矢
量控制方式。

>>>>>>>>智跃自动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