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5):
我公司一台C2000H PLC的ERR灯一直闪烁,经常出现断电后CPU不会RUN,要重新插拔CPU才行,怀疑电池不足,我看到编程手册上说当CPU的电池不足时,SR位的25308位会变为ON,可我在程序里的内存中只能找到有限的几个SR位,没有25308,,该如何监视?

网友A:
呵呵;如果是怀疑电池,就直接测一下电池电压;

网友B:
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C:
你有lk201吗?
有的话计算机运行cxp软件,查看错误标示就知道什么错误了。
err灯闪,run亮一般就是电池没电了,换个就好了。
经常出现断电后CPU不会RUN,是因为设置问题,改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