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编程线问题

楼主(2009-09-15):
请教各位高手:FX2N   PLC所用编程线与笔记本电脑相连接的接口是九芯串口的,
现在发现使用时能从PLC内读取程序,但是不能写入程序,总是显示不能通信,笔记本
电脑从新装操作系统后,还是不行,请问各位是否我的笔记本电脑串口坏了,?但是,
从PLC内读取程序时是正常的,各位用过别的接口编程线吗?例如:USB口等。谢谢!

网友A:
呵呵;如果能读出程序,那么就证明线是好的,怎么会写入时通讯不上?
如果PLC内有存储卡也是提示不能写入,但不会是通讯错误;

楼主:
我用的是DELL-D620笔记本电脑(带九芯串口)刚开始时可以读写程序,
但是监控时时间很短,就会通信终端,我以为是编程软件问题,就换了个
编程软件,可问题没解决,我又怀疑是电脑操作系统问题,又重新装了电
脑的操作系统,还是不解决问题,现在在外地使用现场,发现对FX2N PLC
只能读出原来的程序但是无法写入,写入时显示无法通信,我想是否是电脑
的串口坏了,不知FX2N编程线有USB接口的吗?编程软件是否一样。

网友A:
呵呵;有USB的电缆;
软件是一样的;

网友A:
你也可以买个好一点的USB转换器,转出一个COM口再试一下,看是不是电脑自带的COM口稳定性有问题;

网友B:
能读出来,应该一样可以写进去。
有可能是你电脑COM口有问题,USB口转出来,试试看。

楼主:
谢谢4、5、6、楼的回复!我没用过USB口转换过,具体需要什么东西、怎么操作?还望指教,如果有USB口的编程线能买回来向原来的编程线一样直接用吗?或者买一个USB口转九芯COM口的转换器就可以吗?谢谢!

网友C:
也有可能是感染病毒了,前几天我也是串口只能用9.6k模式,杀毒后好了

网友D:
应该是USB线的问题,建议你买质量好一点的USB线,这样就少出问题了

网友E:
FX2N也有国产的USB口的线,USB-SC-09,装下驱动就可以用了,可以试下这线

网友A:
有其它电脑的话也可以在其它上面试一下,证实是不是电脑COM口的问题;

网友F:
应该是线的问题,PC上的接收引脚好使,发送脚不好用,也可能是线那端的引脚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