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程序

楼主(2009-09-15):
请教:在一拖三的变频恒压供水 系统中,西门子S7-200的PID程序该怎样写。可不可以不用向导帮助设参数,而用程序呢

网友A:
可以不用向导帮助设参数,方法有2个:1 自己写一个pid程序,不过很难调整。不如用pid向导写一个程序,然后用pid调节控制面板修改一下方便。2用比较逼近法写一段程序,要求精度高的话,程序会很长,论坛里有这样的例子,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B:
建议还是用向导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