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功率因数

楼主(2009-09-15):
我们在治理谐波的过程中经常要对电网的环境进行测量。在测量中发现如果这个单位多数负荷是变频器,这时这个单位的谐波含量高。但同时功率因数也高。功率因数高是指不投电容情况下。就是说变频器在电网中是以容性的负荷出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节能效果就不是很明显。如果是混合负载节能就比效明显。

网友A:
一个很不错的引子。不过有个疑问,多数负荷是变频器的话,既然是功率因数高了,为什么却不省电呢?难道谐波的增加,却不影响功率因数吗?另外,变频器的高功率因数,难道对电网的质量有影响?有些不解。

楼主:
我们在韶关的一个厂就是这种情况。它的负荷全都是变频器。功率因数在没有投电容时有0.91.谐波含量有50%。电容30Kvar只投2--3个功率因数就有0.98了。谐波含量也提高了几个百分点。所以在这里治理后节能在10%左右。电网质量也达标了。功率因数与谐波是两个概念。

网友B:
那么你们是如何治理变频器产生的谐波的?

网友B:
仅靠电容恐怕是不够的

楼主:
治理谐波是综合性的。补偿电容在电网对谐波是有害的。在这个厂不但补偿电容前要加电抗。在几个大的变频器前也要加电抗。现场不同治理的形式也不同。在实际中变频器是容性负载就是说在电网中有提高功率因数的作用。但它也产生谐波。所以就要处理好这对矛盾。

网友C:
功率因数大了好!

楼主:
功率因数大这是好的一面。但往往它产生的谐波危害更大。谐波能被补偿电容放大,而且谐波通过电容放电而消耗电能。所以要杨长避短。

网友B:
所加电抗器的参数也应该匹配的

网友A:
哦,根据楼主的表述,功率因数与谐波是两个概念。

那么电力系统在监控用户电网的功率因数指标的同时,对谐波的限值是怎样监控的呢?是不是监测其各次谐波的百分比?还是检测其总谐波的畸变率呢?

楼主:
谐波的监测根据国标GB/T14549-1993的要求看是否超标。它对各次谐波都具体的规定。如在10KV,10MVA.的情况下。电流在注入点2次76.9A。3次59.2A。4次38.4A。5次59.1A。6次25.1A。7次44.3A。等。在实际中一般都是说谐波的总含量。从具体图看一般又只有1-2个谐波含量高。功率因数这个大家都很清楚。现在有的单位在高压柜就安装了监测表。

网友A:
哦,这个谐波的要求还是很严格的。低压电网的各次谐波要求好像是小于其容量的5%。GB/T14549-1993这个标准是不是太老了,我记得2000年以后,根据欧标我们也有新的标准了吧?不在此行业,不是很清楚。

楼主:
现在专门针对谐波的国家标准还只有GB/T14549-1993。而且还没有对具体产品的谐波要求。这可能有个认识的过程和制定的过程。毕竟谐波的危害在近些年才体现出来。

网友D:
负荷是变频控制的配变功率因素高是对的,但一般的功率因素是指基波功率因素.在谐波大的情况下功率因素复杂化了.要治理的话的需综合考虑,不知各位有无价廉物美的实用方案.

楼主:
因地志宜。对一些小单位如我们治理个的变频器只有4台。我们就在变频器前加电抗效果也很好。把谐波电流控制在10%以下。补偿电容也不需要增加。变频器多时这个办法就有局限性了。

网友E:
负载几乎全是变频的情况下就不能搞电容补偿了,变频器带动电机工作时其功率因数已经在0.9以上了。这时如果再搞电容补偿对变频器非常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