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

楼主(2009-09-15):
请问在光电跟踪控制器控制一有刷直流电机(220V的电源)。起停很平凡,能用无刷直流电机(220V的电源)控制吗?

楼主:
请各位知道的说一下吧

网友A:
无刷电机要专门的驱动器驱动的,原直流驱动器是不能用的,在楼主所说的场合,我建议楼主用变频加交流电机代替,成本要省点的话,用电磁阀加气缸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