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PLC现象

楼主(2009-09-15):
请教各位网友:

       今天在维修中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在用手持编程器检查OMRON C200HE程序时,由于按下启动按钮后,该PLC控制的装置没有动作,查看有该启动按钮输入接点的那条语句,所有的接点均为ON,但输出继电器信号没有ON输出,编程器上信号显示的是ON和OFF交替闪烁。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不是工作方式开关打错了档位。是不是打到了程序一档。

网友B:
不会看错了吧

网友C:
没有用过手持编程器。
做个简单的程序,确认PLC有没有问题。
启动瞬间偶尔出个错也正常的。

网友D:
呵呵;你编程器的开关放在哪个位置了?

网友E:
如果是监控位的话,是不是闪烁频率太高,人眼观察不到

网友D:
还有运行的时候你如果使用强制功能,也可能会这样;

楼主:
感谢各位网友的热情回复。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开始以为是PLC的内部辅助继电器坏了,输出一闪一闪的,也按你们提供的可能问题进行了判断,实际上都不是。
   情况是这样的。当在第一个扫描周期内,按下按钮后,内部辅助继电器是有输出,但在以下的一个设备停止语句中,此接点串连在程序中,而前面的几个停止的接点,都是以OR的形式并接的,其中有一个是单独的工件计数器的接点,当工件数量达到设定值时,会有输出,给PLC的输入,实际上它坏了,一直有输出,结果是又停止了,该接点又串联在启动回路中。所以在第二个扫描周期中,又断开了。这自然看到的是ON和OFF之间的交替闪烁了。
   经验啊。是我看程序,读得不仔细,光盯着编程器上的信号变化情况了,没有好好分析程序。
   在此,还是谢谢大家!!也算是一次交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