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5):
设备用一个减速机,电机功率5.5KW,工作流程为:正转30s-->停止60s-->反转30s 如此反复工作,请问普通电机能承受得了吗?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没有试过.也不太清楚...常理上.....是可以的吧!因为你在停机时是一分钟,,,一分钟是能够把电机正常而又稳定的停下来...............然后在工作....

网友B:
没有问题!

网友C:
应该可以,可加风扇以利电机散热。

网友D:
这样控制接触器触点不耐用,如果不用好点厂家的接触器,你就等着常换啊,频繁启动触点连动次数多,这样会导致触点过热,甚至烧坏。
      至于对电机也有影响的,电机启动电流比较大,频繁启动,会有影响

网友E:
应该没有影响,只是要注意散热阿

网友F:
看你怎么控制电机,如果是用变频器控制,在没有达到50HZ的情况下,那是不行的,如果是工频运行,电机的绝缘等级要加强

网友G:
频繁启动,接触器适当加大一些就OK了。

网友H:
理论上是可以的,正反转倒不是主要问题,主要是如些频繁的启动,容易出故障的.

网友I:
我这里正反转使用的最大的马达是350W,功率大了肯定要注意散热。不然烧坏了。
1分钟运行,1分钟停止,有50%的占空比,应该能承受吧。

网友J:
最好是风扇单独控制的变频电机

网友K:
我这里的设备上是正转5秒停3秒后反转5秒,变频器控制,频率三十

网友L:
没问题的 ``我们公司的线割机比你的时间还少``

网友M:
机械设计时,应当会考虑负载问题,只要设计合理,应当是没问题的;
接触器选择,需考虑频繁起动。

网友N:
如果用变频驱动就会好点,注意散热

网友O:
引用 网友D:
这样控制接触器触点不耐用,如果不用好点厂家的接触器,你就等着常换啊,频繁启动触点连动次数多,这样会导致触点过热,甚至烧坏。
       至于对电机也有影响的,电机启动电流比较大,频繁启动,会有影响

楼主:
学习,多谢各位了。我们经过讨论,改用液压马达了。

网友P:
要看它的转数怎么样用普通电机不大好很容易烧电机

网友Q:
没有问题的啊,就是相当于电机工作频率高了,使用时间也会相应的变短而已,如果是变频控制的话会是好一些

网友R:
应该没问题

网友S:
我们用的比你的还频繁都没问题

网友T:
选电机时,仔细看一下,有的电机会说明启停间隔的时间!

网友U:
学习了谢谢各位的评论

网友V:
把热继电器去掉,换一个超温保护开关,我想这样更可靠一些,也节省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