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5):
四极漏电断路器,不接入零线,负载为三相,没有单相负载,漏电的时候断路器动作嘛? 我认为应该动作

网友A:
不会动作.!!!!你总零没有经过漏电.....

网友B:
三相有点点不平衡就会动作

网友C:
不会动作

网友D:
会动作,因为三相平衡时零线是没有电流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会动作

网友G:
不会动作,

网友H:
会动作
试一下就知道了嘛

楼主:
今天翻了下资料,看了下它的控制原理图。 漏电应该要动作,但是按测试按钮是不会动作的,因为没有零线。

网友I:
不会动作,因为动作机构是220伏供电,没零线是不动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