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5):
电流互感器和电抗器有什么区别?电流互感器能代替电抗器使用吗?为什么?

网友A:
不能代替

网友B:
电抗器是电感,是串在电路里使用吧

互感器是个线圈,电感量未知,能承受的电流很小,肯定不能做电抗器用

楼主:
电流互感器真得不能代替电抗器用吗

楼主:
正好这里有一篇精华文章里面就是用电流互感器代替电抗器用。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211204

网友C:
你介绍的这篇文章很好,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D:
我也看过这篇文章,一直不太明白。那位弄给具体说说

网友E:
首先电流互感器是测量原件,有时候桥式整流电路出来的电流波形不是很平稳,这时候就接电抗器是直流波形更平稳一点,电抗器就死一个电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