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怎么啦?

楼主(2009-09-15):
求教师傅:
 我的电脑使用约1个小时就会出现以下的情况,重新启动后又能正常使用。但一个小时后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郁闷.........是哪里出了毛病呢?

 先谢了

网友A:
看不懂哦

网友B:
0x00000077消息是当操作系统尝试加载到内存从分页文件在硬盘上,,但由于的软件或硬件故障无法访问页所导致的相关内核陷阱。

-----------------------------------
在网上查了下:
如果超过一次, 遇到此问题请与计算机或硬盘厂商。
更多信息
以下是 0x00000077 和 0x0000007A STOP 消息的所有常见原因:
• 分页文件包含坏块。
• 如果页面文件位于 SCSI 设备, 陷阱可能有是由不正确终止。
• 从硬盘电缆到控制器错误。
• 磁盘控制器上的错误。
• 在服务器上运行超出非页面缓冲池资源。
-----------------------------------

先确定你的系统有没有问题的话:重装系统、重装驱动
估计是你的某个驱动器或者硬件(硬盘、内存)与系统产生了冲突

网友B:
Technical information:

Stop 0x00000077(0x00000001,0x00000000......)

0x00000001:不正确的函数
0x00000000:作业完成

网友B:
而且有提示:Beginning dump of physical memory

网友C:
根据显示,应该是什么东西应该安装了

网友D:
清理内存!!!

或者换根内存条试试~
www.zhangbaozz.com
钱多事少离家近,
位高权重责任轻,
睡觉睡到自然醒,
数钱数到手抽筋。
逢年过节拿奖金,
别人做事我加薪,
喝茶看报好开心,
副业兼差薪照领。
秘书美丽属下拼,
有过你扛功我领,
欧美亚非加南极,
出差旅游任我行。
一三高球五保龄,
二四欢唱六舞厅,
财源滚滚四海进,
笙歌夜夜到五更。

网友E:
重装系统试一下;

网友F:
一个钟一次这么有规律,我看应该就是CPU散热不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
我先清磁盘。

网友G:
内存条拔下来用橡皮擦擦,再插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