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5):
我想问一下S7—300的输入点是如何定义的。假如好我外部有5个DI组,那么是不是从I0.0到I4.7 而我在看一些程序时,看到了I125.0 I6.6难道就有125个DI组。这一点我是不明白的,因为我是从S7-200过来的,所以我认为300也该是这样,还是我的不了解300的PLC,所以想请大家给我解释一下

网友A:
300PLC能自动定义输入输出端子,这个你在组态硬件的时候看以看到

网友B:
默认情况下,300、400每个机架槽占用2W(4个字节,即是I0.0_I3.7),一次递增,
比如,第5个信号模块位输入模块,前面没有输入模块,其地址为I20.0——I23.7,
至于I0.0----I19.7是没有的,没有与之实际对应的输入端

网友C:
一般是是系统 默认的,这样不会重复.也可以自己修改一下.

楼主:
我想问一下怎样定义,我不知道在那里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