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指令

楼主(2009-09-15):
各位大侠谁能帮我讲解一下下面的指令是什么意思呀【MOV  C0  K1Y020]

网友A:
是不是使用功能指令编的哟

网友B:
就是把C0的数据传送到Y20至Y23里面

网友C:
CO中有数据,是计数器的当前值,把值值转换成二进制,前面的四个状态传送到Y20至Y23
K1代表Y20起始的4个

网友D:
呵呵;K1Y20可以当做一个4位的数据;
把计数当前值传到这个数据里面;

网友E:
等确认后的答案

网友F:
将C0当前的数据,当做8位的字节传送到Y20到Y27中,就是有的位为1,有的位为0

网友G:
例如: c0当前值 k3  (二进制0011)
                                     y23=0
                                     y22=0
                                     y21=1
                                     y20=1;
         k1y20是位组件(k1为4位......).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