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5):
 q01、如何使一条走线至两个不同位置零件的距离相同?
     您可先在design/rule/high speed/matched net lengths的规则中来新增规则设定,最
     后再用tools/equalizenet lengths 来等长化即可。

       q02、在schlib中造一零件其pin的属性,如何决定是passive, input, i/o, hi-

z
,power,…..?在help中能找到说明吗?市面有关 sim?pld?的书吗?或贵公司有讲义?
     你可在零件库自制零件时点选零件pin脚,并在electrical type里,可以自行设定pin的
     属性,您可参考台科大的protel sch 99se 里 面有介绍关于sim的内容。

       q03、请问各位业界前辈,如何能顺利读取pcad8.6版的线路图,烦请告知
     protel 99se只能读取p-cad 2000的ascii档案格式,所以你必须先将p-cad8.6版的格式
     转为p-cad 2000的档案格式,才能让protel读取。

     q04、请问我该如何标示线径大小的那个平方呢
     你可以将格点大小设小,还有将字形大小缩小,再放置数字的平方位置即可。

     q05、请问我一次如何更改所有组件的字型
     您可以点选其中一个组件字型,再用global的方法就可以达成你的要求。

       q06、我如何一次打印*.ddb里面的图setup printer\batch type\ 选择all documents我
     试过了无效
     你只须将这几张电路图做成阶层式的关系,在用all document打印即可。

       q07、我所安装的是protel 99se service pack2的版本,日前在贵站下载service pack6
     安装,却出现以下的错误讯息而无法安装: could not initialize installation.system
     dlls corrupt or missing.连接到系统某个装置没有作用后来我又分别下载了service
     pack5、service pack4,也是出现同的样问题,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可否解答,谢
     谢。
     我们已经将service pack6、service pack5的安装程序更新了,经过我们的测试已经没
     有问题了,麻烦你再重新下载一次,如有不便之 处,请多见谅。

     q08、请问那有protel98的中文菜单下载???
     目前在protel98的环境下并无中文化的模式。

     q09、请问变更原理图零件接脚是否可以不经由lib直接就可以移动接脚或更名
     在下一版本中将加入此一功能,敬请期待……..

       q10、请问:如何一次修改多条线的宽度
     你必须先将要修改线宽的线段选取起来,然后再使用global的指令来作条件式集体变换
     的功能,就可以同时改变多条线的宽度。

     q11、请问: protel有没有a/d转换功能?
     你若用sim的且有model的零件来做的话,可以。

     q12、请问:怎么把protel的pcb文档用p-cad读进来?
     在protel下,export成p-cad2000 axcii file(*.pcb)的格式再在p-cad中open它。

       q13、请问:怎么把protel的pcb文档用p-cad读进来?
     在自己的ddb文件中(当前的项目文件或者另外专门为放这个库而建一个)导入
     (import)你要添加的.lib文件,然后在原理图编辑环境的browse liberary框
     的add/move对话框中加入刚才已经加入的那个.ddb文件,选ok后你就可以找到添加进去的
     库了。

     q14、dos版protel软件设计的pcb文件为何在我的电脑里调出来不是全图?
     有许多老电子工程师在刚开始用电脑绘制pcb线路图时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难道是我
     的电脑内存不够吗? 我的电脑可有64m内存呀! 可屏幕上的图形为何还是缺胳膊少腿的
     呢?不错,就是内存配置有问题,您只需在您的config.sys文件(此文件在c:\根目录下,
     若没有,则创建一个)中加上如下几行,存盘退出后 重新启动电脑即可。
       device=c:\windows\setver.exe
       device=c:\windows\himem.sys
       device=c:\windows\emm386.exe 16000

     q15、为何要将pcb文件转换为gerber文件和钻孔数据后交pcb厂制板?
     大多数工程师都习惯于将pcb文件设计好后直接送pcb厂加工,而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做法
     是将pcb文件转换为gerber文件和钻孔数据后交 pcb厂,为何要多此一举呢?

     因为电子工程师和pcb工程师对pcb的理解不一样,由pcb工厂转换出来的gerber文件可
     能不是您所要的,如您在设计时将元件的参数都 定义在pcb文件中,您又不想让这些参数显
     示在 pcb成品上,您未作说明,pcb厂依葫芦画瓢将这些参数都留在了pcb成品上。这只是一
     个例 子。若您自己将pcb文件转换成gerber文件就可避免此类事件发生。

     gerber文件是一种国际标准的光绘格式文件,它包含rs-274-d和rs-274-x两种格式,其
     中rs-274-d称为基本gerber格式,并要同时附 带d码文件才能完整描述一张图形;rs-274-x
     称为扩展gerber格式,它本身包含有d码信息。常用的cad软件都能生成此二种格式文件。

     如何检查生成的gerber正确性?您只需在免费软件viewmate v6.3中导入这些gerber文
     件和d码文件即可在屏幕上看到或通过打印机打出。

     钻孔数据也能由各种cad软件产生,一般格式为excellon,在viewmate中也能显示出
     来。没有钻孔数据当然做不出pcb了。

     q16、pcb文件中如何加上汉字?
     在pcb文件中加汉字的方法有很多种,本人比较喜欢的方法还是下面将要介绍的:
     a.前提条件:您的pc中应安装有protel99软件并能正常运行.
     b.步骤:将windows目录中的client99.rcs英文菜单文件copy 到另一目录下保存起来;
     下载 protel99cn.zip 解包后将其中的 client99.rcs复制到windows目录下; 再将其他文件
     复制到d esign explorer 99目录中;重新启动计算机后运行protel99即会出现中文菜单,
     在放置|汉字菜单中可实现加汉字功能。

     q17、在99sepcb板中加入汉字没发加,但汉化后se少了不少东西!
     可能是安装的文件与配置不正确。

     q18、功能菜单显示不全?
     如果我们在打开某些对话框时显示不全(例如: preferences选项),请点击file 左侧
     的大箭头,选择preferences\use client system font for all dialogs中的√去掉。

     q19、有时打开工具条,工具条不显示?
     在设计原理图时,有时打开设计工具条,工具条不显示,在file 左侧的大箭头中选取
     \customize\tools,将工具条的位置设定好。

     q20、用protel 低版本设计的原理图器件库,在protel99 se中不能编辑?
     因为protel99 se采用数据库的管理方式,它的库文件也是以数据库形式存在的,因此,
     我们先将原来的库文件在protel99 se下打开 ,存成.ddb文件,就可以进行编辑了。

     q21、如何加载仿真和pld库?
     在进行仿真分析和pld设计时,必须使用仿真库和pld库中的器件,库文件在\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sch\目录中的sim.ddb和pld.ddb中。

     q22、原理图的通用器件库叫什么名称?
     原理图的常用器件文件库是miscellaneoous devices.ddb。

     q23、不能运行3d显示?
     将金山词霸从界面上卸载,就可运行3d显示。

     q24、请问多层电路板是否可以用自动布线
     可以的,跟双面板一样的,设置好就行了。

     q25、在protel中能否用orcad原理图
     需要将orcad原理图生成protel支持的网表文件,再由protel打开即可。

     q26、填充时,假设布线规则中间距为20mil,但我有些器件要求100mil间距,怎样才能自动填
     充?
     可以在design-->rules-->clearance constraint里加。

     q27、有没有设方孔的好办法?除了在机械层上画。
     可以,在multi layer上设置。

     q28、99se的3d功能能更增进些吗?好像只能从正面看!其外形能自己做吗?
     3d图形可以用 ctrl + 上,下,左,右 键翻转一定的角度。不过用处不大,显卡要好
     才行。

     q29、可以在焊盘属性中修改焊盘的x和y的尺寸
     可以。

     q30、布线后有的线在视觉上明显太差,protel这样布线有他的道理吗(电气上)
     仅仅通过自动布线,任何一个布线器的结果都不会太美观。

     q31、如何使用protel 99se的pld仿真功能?
     首先要有仿真输入文件(.si),其次在configure中要选择absolute abs选项,编译成功
     后,可仿真。看仿真输出文件。

     q32、自动布线为什么会修改事先已布的线而且把它们认为没有布过重新布了而设置我也正
     确了?
     把先布的线锁定。应该就可以了。

     q33、请问最新的protel是什么版本?新的会在什时候推出?
     protel dxp,第二季度晚些时候推出。

     q34、我用99se6布一块4层板子,布了一个小时又二十分钟布到99.6%,但再过来11小时多
     以后却只布到99.9%!不得已让它停止了
     对剩下的几个net,做一下手工预布,剩下的再自动,可达到100%的布通。

     q35、如何利用protel的pld功能编写gal16v8程序?
     利用protel的pld功能编写gal16v8程序比较简单,直接使用cupl dhl硬件描述语言就可
     以编程了。帮助里有实例。step by step.

     q36、请问protel中画pcb板如何设置采用总线方式布线?
     shift+空格。

     q37、如何锁定一条布线?
     先选中这个网络,然后在属性里改。

     q38、对于某些可能有较大电流的线,如果我希望线上不涂绿油,以便我在其上上锡,以增
     大电流。我该怎么设计?
     可以简单地在阻焊层放置您想要的上锡的形状。

     q39、在pcb中有几种走线模式?我的计算机只有两种,通过空格来切换
     shift+空格 , shift+
z
ip
     压缩一下就很小。不会影响你的文件发送。

     q59、试用版的protel99se,画好原理图之后,用设计同步功能时出现一个confirm对话框如
     下: v confirm:    can not execute all netlist macros. do you want to
     continue anyway? v  | yes | | no|
      选yes之后完成了同步功能,但是有一个元件(led)本来在原理图中是一端接+5v一端接
     一个电阻,可是在生成的板框中这个led却什么都

     没接(两端无任何连线)。 请问这是为什么?
     这种错误的出现是因为原理图中的零件的part number与该零件的foorprint的part
     number 不同所造成的。你可以在原理图中点击浏 览器中edit,进入原理图零件编辑器,将
     该零件的part number修改为foorprint的part number接可解决问题。

     q60、怎样在protel的pcb部分,加一个via变成thermal?
     把这个via的信号定义成vcc或gnd的信号(即内层的信号)便可。

网友A:
很好收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