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5):
各位高手:

      随着现在的电脑的价格是越来越低了,我现在有个想法是直接将电脑作为控制器,不知道电脑的I/O口在什么地方的,怎样去控制这些I/O呢,希望得到指教,谢谢!

网友A:
只有通过PCI插槽来扩展,即在PCI插槽上插入相关的I/O 板卡,控制这些I/O要用相应的软件。

要想深入的了解,建议到我的博客上看看《计算机控制系统》一书。地址如下: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dlr&id=43042

网友B:
呵呵;要考虑电脑的稳定性;
至于I/O口,可以通过加PCI卡来实现;

网友C:
要是用电脑控制,估计连按10次紧停,电脑就完掉了。

网友D:
想法不错,以后控制越来越灵活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要是用电脑控制,估计连按10次紧停,电脑就完掉了。
不明白什么意思

楼主:
要是笔记本电脑的话,还不好找PCI接口呢,呵呵
不知道电脑上的串并口是不是可以利用的?

网友F:
敝人經驗電腦還是當上位機,下位機用單片機或 PLC 還有其它介面卡比較穩定----PS安全很重要

网友G(2009-10-21):
进来转转,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H:
一般还是用VB编个界面通过串口通讯方式,控制下位机。若怕麻烦的话,可以用现成的组态软件,然后设置好下位机的型号,通讯地址,以及要读写字节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