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5):
仿真时无输出继电器动作,但对应的辅助继电器工作正常,S7200 联机强制输出时,输出继电器还是没动作,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换个点再试一试

网友B:
用个最简单的程序试下,就用一个输出控制程序

网友C:
检查程序是不是有双线圈输出

网友D:
呵呵;你编个输出的程序试一下;

网友E:
检查电源,用最简单的程序测试一下,输入、输出都测

网友F:
换一个点再试

网友G:
输出时输出点的灯亮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