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6):
请问各跟高手,哪们有富士伺服RYC401D3-VVT2的中文资料?还有错误显示OF表示的是什么错?谢谢

网友A:
OF---偏差超出
意为偏差量(命令当前值与反馈当前值之差分)超过了参数22号的偏差超出幅度设定值。

详情可见《富士伺服系统FALDIC-W系列用户手册》第9-17页。

关于手册,您购买伺服驱动器时应该附带有,您也可以上富士电机官方网站申请PDF电子版本或者自行上网络下载。

楼主:
谢谢兄弟您的帮助!

网友B(2017-10-06):
引用 网友A:
OF---偏差超出
意为偏差量(命令当前值与反馈当前值之差分)超过了参数22号的偏差超出幅度设定值。

详情可见《富士伺服系统FALDIC-W系列用户手册》第9-17页。

关于手册,您购买伺服驱动器时应该附带有,您也可以上富士电机官方网站申请PDF电子版本或者自行上网络下载。

Best Regards
请问报Au故障代码怎么解决?频繁报。是马达功率不够还是电源进线问题,还是380变三相220伺服电源的隔离变压器的电源问题?和一个星三角启动的3千瓦以上的马达设计在同一台机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