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语言的自动转换?

楼主(2009-09-16):
PLC有梯形图、指令表等多种语言。听说一些大公司的开发平台都支持语言转换功能,比如梯形图语言写的程序,可以自动转成指令表。
请问这个功能有用么?

网友A:
当然有用了,指令表语言功能比较强大,由梯形图向指令表转型过程中,你会经常进行转换的,看指令表的编程如何与梯形图对应

网友B:
呵呵;
梯形图、指令表本来就可以相互转换的;

网友C:
有是有,不过不是所有的都能转换.

网友D:
不是所有指令都能转换

网友B:
呵呵;这个与PLC的品牌也有关系;

网友E:
大部分都是能转换的

网友F:
IEC1131-3为PLC制定了5种标准的编程语言,包括图形化编程语言和文本化编程语言。图形化编程语言包括:梯形图(LD-Ladder Diagram)、功能块图(FBD - Function Block Diagram)、顺序功能图(SFC - Sequential Function Chart)。文本化编程语言包括:指令表(IL-Instruction List)和结构化文本 (ST-Strutured Text)。
这些语言只有交集的部分才能互换,不管是哪种类型的PLC。

网友G:
绝大多数都是支持这个功能的.

网友H:
几乎所有的PLC编程软件都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I:
三菱的梯形图、指令表转换有个直接的图标,点下就能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