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P界面的问题

楼主(2009-09-16):
窗口被我弟搞成这样了 都能拖动了 用着不顺手了,怎么能回复到不能拖动的啊,找了半天没找到

楼主:
刚才图没上来,补一个

网友A:
怎么不能拖动?
关闭了重新打开;

楼主:
就是窗口位置是固定的,没有上面蓝色的条就行了

网友B:
双击窗体标题栏即可。

楼主:
双击成这样了,查找设备故障时总得来回的切换,我就是想让工程工作区在界面的左边固定,而且将编程区域最大化时不覆盖工程工作区

网友C:
将两个窗口用合适大小拉满整个窗口,再关闭重起即可.

网友B:
要给整瞎掉了~~~~

双击“工程工作区”字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双击窗体标题栏即可。

Best Regards

请查看:

楼主:
解决了,用新建程序打开后无法双击,找个plc上载个程序后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