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6):
0~110Hz转换成0~10V的电压用什么器件比较好  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A:
呵呵;你是想把频率信号转换成模拟电压信号?

网友B:
记得科式质量流量计最初产生的是频率信号,又转成电流的,你查一下这方面的资料吧,或问一下这方面的厂家.

网友C:
F--------------/------------------V?有点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