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6):
用西门子200系列的226做了一个控制系统,有按键有指示灯。
为确保可靠,对方要求PLC也要进行备份。但是在实际操作中遇到一个问题,发现将同一个按钮或者显示灯的线接到两个PLC上时,按钮或者指示灯会出现相互干扰的问题(此时:主备PLC只有一个工作)。想问问:要实现PLC备份,按钮和指示灯的线该怎么接呢?

网友A:
你 是要双机热备?
你这种备法好像不妥

网友B:
呵呵;你这个还是放个备份机在旁边;有问题马上换上另一个好了;

楼主:
但是PLC的接线比较复杂 我们做东西给别人 别人不一定会接 或者没有耐心去接。

网友B:
呵呵;这个端子可以拆卸的,更换比较方便;
如果是两个同时装的话,供电电源也要切换;

网友C:
连PLC也要一用一备啊,
个人觉得,一般出问题的话,大部分都是线路上的毛病,
工作环境很容易导致线路故障。PLC出问题的并不多见,最多也就输出触点用久了会
老化,坏掉。
楼主的问题:用一个笨办法,指示灯之类的信号有干扰的话,用多触点的继电器关断信号,切换PLC时,通过继电器实现线路切换。不过这样会增加很多线。权衡利弊。

网友C:
另外我想问题,指示灯干扰是怎样一个状况?能确认如何产生的吗?有没有办法改善?

楼主:
是的 对方就是要求电源也要备份的 我们目前想到的办法 就是接几个航空插座了,用的主PLC就把线接到主插座上,用的备PLC就接到备PLC

楼主:
具体的干扰就是:一个PLC在工作,另外一个没上电。我把其中一个输入拉高,但是由于接线接在一起,没工作的PLC又会把电压拉下来,就造成了输出状态不稳定的情况。

楼主:
接更多的线不可能了 现在我们都已经扩展了俩EM222了 呵呵
不过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C:
指示灯接线有问题吧?
我对西门子的东西不是很了解。
我这里画图很麻烦,你看下你指示灯是不是接在高电压那里了?
指示灯一端接COM,另一端接0V,分别用2个PLC的输出端控制。
2个PLC应该能并的。不存在拉高拉低的问题。

楼主:
接法没有问题 是跟您说的一样的接法 但实际应用时确实有些问题

网友C:
画了个草图,看一下。

楼主:
Y1和COM1我们是直接接在一起的 不知这样有没有问题

网友C:
指示灯一端要接低电压,控制开关装在高电压侧。这样才能保证关断后,指示灯没有电。我再发容易干扰的图上来,Y1是输出端,COM1是输出公共端。Y1和COM1之间的导通受PLC控制。

网友C:
看一下。其实2个图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开关控制火线。

楼主:
哦,明白了。
但是我们的接法是正确的

网友C:
再去看看机器状况吧,确认一下问题点
先开一个PLC,然后关闭,并打开另一个,检查指示灯,如果有问题,检查关闭的PLC与灯连接的线,一根一根断,测量一下电压电流,看看哪里引起的问题。

网友D:
见过用400做冗余的,200的每见过。

网友E(2009-11-17):
同意5楼观点

网友F:
输出点都接入继电器,都是无源的,怎么会出现干扰呢?

什么,继电器太多了???客户这么小的系统都要冗余,还会在乎多买几个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