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师

楼主(2009-09-16):
不会使用变频器,有没有哪位高手可以系统的指点一下啊

网友A:
楼主,系统的指点一下是有矛盾的,如果要从头学还得看书、看资料、现场摸设备或者参加培训。
你可以在我们论坛和网站其他栏目找到变频器的很多资料的。
如果有具体问题可以到这里问高手。

网友B:
看使用手册

网友C:
呵呵,我今天在网上搜到过一篇文章,变频器的,你看看吧!

网友D:
就只使用,看看使用手册吧

网友E:
自己多查资料多看书.

网友F:
使用变频器,先要确定一个品牌和型号,连接输入和输出,对照随机提供的说明,由联机、启动装置、参数设置、调试、电机辨识、运行。几个过程的操作即可略知一二了。

网友G:
看书,动手

网友H:
根据使用型号,查找相关资料或操作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