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制作注意事项

楼主(2009-09-16):
1.原理图常见错误:
(1)erc报告管脚没有接入信号:
a. 创建封装时给管脚定义了i/o属性;
b.创建元件或放置元件时修改了不一致的grid属性,管脚与线没有连上;
c. 创建元件时pin方向反向,必须非pin name端连线。
(2)元件跑到图纸界外:没有在元件库图表纸中心创建元件。
(3)创建的工程文件网络表只能部分调入pcb:生成netlist时没有选择为global。
(4)当使用自己创建的多部分组成的元件时,千万不要使用annotate.
2.pcb中常见错误:
(1)网络载入时报告node没有找到:
a. 原理图中的元件使用了pcb库中没有的封装;
b. 原理图中的元件使用了pcb库中名称不一致的封装;
c. 原理图中的元件使用了pcb库中pin number不一致的封装。如三极管:sch中pinnumber 为e,b,c, 而pcb中为1,2,3。
(2)打印时总是不能打印到一页纸上:
a. 创建pcb库时没有在原点;
b. 多次移动和旋转了元件,pcb板界外有隐藏的字符。选择显示所有隐藏的字符, 缩小pcb, 然后移动字符到边界内。
(3)drc报告网络被分成几个部分:
表示这个网络没有连通,看报告文件,使用选择connectedcopper查找。
另外提醒朋友尽量使用win2000, 减少蓝屏的机会;多几次导出文件,做成新的ddb文件,减少文件尺寸和protel僵死的机会。如果作较复杂得设计,尽量不要使用自动布线。
在pcb设计中,布线是完成产品设计的重要步骤,可以说前面的准备工作都是为它而做的,在整个pcb中,以布线的设计过程限定最高,技巧最细、工作量最大。pcb布线有单面布线、 双面布线及多层布线。
布线的方式也有两种:自动布线及交互式布线,在自动布线之前, 可以用交互式预先对要求比较严格的线进行布线,输入端与输出端的边线应避免相邻平行, 以免产生反射干扰。
必要时应加地线隔离,两相邻层的布线要互相垂直,平行容易产生寄生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