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终端电阻问题

楼主(2009-09-16):
各路大侠,小弟有个问题请问一下:
     一个S400的PLC,相连多个称US2重模块和显示面板等,现在出现这样的问题,连在同一条线上的设备有部份亮红灯报错,S400的BUS2灯也报错,查线路未发现问题,后来把通信速度降低了一级后恢复正常了,工程师说可能是末端线的终端电阻开关打到OFF上,但后来查过不是,末线终端电阻开关在ON上的,现在想请问下,出现这个问题是线路问题吗?(是不是线路老化),还有就是如果末端设备的终端电阻开关打到OFF上,PLC会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A:
试一试不就知道了

楼主:
因为关乎生产的,如果出了问题问题不好搞,所以请教高手指教下

网友B:
波特率是很重要的,485比较可靠的波特率是4800 9600bps(某文献上说的),以前我做过一主机带20从机的时候,设到19200bps就不行,9600就很稳定了。另外终端电阻是要ON的,而且通信可靠性和传输距离有很大关系。
自己的一点看法,望大家指正

网友C:
末级终端电阻是要打到ON

网友D:
如果你的末端线短就无所谓打到什么位置了。

网友E:
波特率调低一点。我在三菱编程时也有遇到过,19200不行,换成9600就OK。

楼主:
哦,但现在的波特率已设到只有187了,已是相当的低,因为上一次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当时把速度降下后就解决了问题,现在又出现一次,又降一次速率,总不能老是向下调啊,但一直又找不到原因,工程师也爱理不理的,心感再出现问题的话就可能会造成大规模停产的了,所以向高手们请教下。至于终端电阻的问题,我觉得是:就算末端设备的终端电阻不打到ON上,PLC也应可正常工作的,可能扫描时间会长一点(以为后边还有设备),不知正确否,望高手指教

网友F:
终端电阻打到off也没事的

网友G(2009-11-25):
试一下
其实应该不止最后一个(不一定是最后一站)的终端电阻要打到ON,在CPU的DP口上的那个连接器的终端电阻也要打到ON,这样更好

网友H:
更换一下网络头试下看效果如何.

网友I:
终端电阻是要打到ON
再者,速率是很重要的,跟距离有关系

网友J:
波特率要合适,两端也要匹配!

网友K:
首未打到ON,位置其余打在OFF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