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6):
我知道是指变压器的一次与二次的连接方式!都是什么代号代表什么意思啊!可否给个资料!

网友A:
Y表示星形连接,中性点不引出;Y0表示星形连接(新国标用YN  yn表示),中性点引出;△表示三角形连接;老国标中高低压都用大写字母,新国标高压侧用大写字母,低压侧用小写字母。连接组别号的数字是指线电压相量间的角度,从1到12。分别对应12小时的指针。

网友B:
楼上说的很清楚,简单来说就这些了

网友C:
1楼肯定没有受过专业培训

网友D:
以前学过,现在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