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速电机接线问题

楼主(2009-09-16):
我原来高速、低速都使用,现在只使用低速了,请问大家如果低速使用时,将U1、V1、W1接成了U2、V2、W2,会烧坏电机吗?

网友A:
应该是不会的

网友B:
最好还是按照正规的做法接线。

网友C:
你说的不清楚?就是用一组或两组绕组的问题,你贴的图是哪种解法啊?

网友D:
最好是按上面两种接线,不然会出问题的。前面一种YY是快速的。后面一种(三角)是慢速的。我们这切管机全是这样的电机。

网友E:
说的也对

网友F:
我认为不会的

网友G:
能形成旋转磁场,会转动的。

网友H(2009-10-17):
单绕组双速电机接线都很麻烦,接的时候做好标记,你可以把每个出头用纸片做好标记,从第一个头开始,按线路图方向连接,出一个头固定一个标记,这样不会出错,我用这种方法接过多台单绕组双速和三速电机。
简单的接法是一个定子放两套绕组,每套绕组没有电的联系,用不同的转速接不同的端子,最早的电梯电机就有这样的电机。
再简单的就没有了。

网友H:
一般的双速电机出线盒接线,快速与慢速用数字万用表电阻挡是可以量出来的,测得电阻一样的三条线,电阻阻值小的为高速,阻值大的为低速

网友I:
时间长了肯定会烧电机。

网友J:
电机发热比前者大,时间长对电机有影响

网友K:
双速电机接线时,一般都是一路三角形,二路星无形,即快速时,低速绕组必须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