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6):
   请求高手指教:
           yamatake-honeywell   的SDC 30/31 数字式调节器 , 我在应用多SP时,其中SP-4温度时,老是超温20多度。其中PID有8组。我该怎么调啊?PID与SP是一一对应的吗?  还是通过那个C参数设定的 啊?

[此贴子已经被jint于2009-9-17 8:46:09编辑过]

网友A:
pid不是绝对的,根据工况及给定值来调整

楼主:
等于没说。里面有高人吗?

楼主:
请求高手指教:
           yamatake-honeywell   的SDC 30/31 数字式调节器 , 我在应用多SP时,其中SP-4温度时,老是超温20多度。其中PID有8组。我该怎么调啊?PID与SP是一一对应的吗?  还是通过那个C参数设定的 啊?

网友B:
建议:
看看C8的 3参数,C18、C20的设定是否选了相关的参数?,再试调整下参数里的P1.D3下的PID各数值(如比例带、积分时间、微分时间),同时观察看被调参数的变化情况,再进行调整。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D(2009-11-20):
减少P的设定值,同时D值也不能太大。P值在10-15之间,D值在15-30之间。I在150-200之间。当然要根据实际情况设定。超调大,减少p。反之增加。升降温度慢,减少i值的设定,温度在设定点振荡,增加d值。然后在根据实际情况设定。不知道对你是否有帮助。

网友A:
PID需要慢慢多次调整才行的

网友E:
6楼主说的没错,但是这个温升快慢,超调大小,以及在设定点的震荡如何判定,有没有具体点的经验让我们后辈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