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故障什么问题

楼主(2009-09-16):
我的西门子224PLC通电刚开始有显示,后来什么都没显示,大侠一般什么问题,可以自己修吗,我拆开看保险还是完好的

网友A:
呵呵;是AC还是DC电源的?
没有基础还是找维修处修吧;

网友B:
估计是烧了,你电源接对了?
打开先看看再说了

网友C:
是不是把交流接到直流上了

网友D:
不好说,如果烧掉了,会有冒烟,或气味吧

楼主:
AC220V的,不是接错线呀,我一直这样接着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