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定时器及其应用

楼主(2009-09-16):
一、             实验目的
1.熟悉集成555定时器的特性参数和使用方法。
2.掌握使用555定时器组成施密特触发器的方法
3.掌握使用555定时器组成单稳态触发器的方法,定时元件rc对脉冲宽度的影响。
4.掌握使用555定时器组成自激多谐振荡器的方法和定时元件rc对振荡周期和脉冲宽度的影响。
二、实验器材
1.数字电路实验箱                               1台
2.示波器                                       1 台
3.万用表                                       1 只
4.集成电路:555定时器                          1 只
5.元器件:电阻、电容                                          若干只
三、实验原理和电路
1.器件特性
555定时器是一种中规模集成电路,外形为双列直插8脚结构,体积很小,使用起来方便。只要在外部配上几个适当的阻容元件,就可以构成史密特触发器、单稳态触发器及自激多谐振荡器等脉冲信号产生与变换电路。它在波形的产生与变换、测量与控制、定时电路、家用电器、电子玩具、电子乐器等方面有广泛的应用。
图8.1 (a)双极性型5g555的主要性能参数
参数名称
符号
单位
参数
电源电压
vcc
v
5~16
电源电流
icc
ma
10
阈值电压
vth
v
vcc
触发电压
vtr
v
vcc
输出低电平
vol
v
1
输出高电平
voh
v
13.3
最大输出电流
iomax
ma
≤200
最高振荡频率
fmax
khz
≤300
时间误差
△t
ns
≤5
①      vth即vi1 ,vtr即vi2 。
(b) cmos型7555的主要性能参数
参数名称
符号
单位
参数
电源电压
vcc
v
3~18
电源电流
icc
μa
60
阈值电压
vth
v
vdd
触发电压
vtr
v
vdd
输出低电平
v
v
0.1
输出高电平
v
v
14.8
最大输出电流
iomax
ma
≤200
最高振荡频率
fmax
khz
≥500
时间误差
△t
ns

集成555定时器有双极性型和cmos型两种产品。一般双极性型产品型号的最后三位数都是555,cmos型产品型号的最后四位数都是7555.它们的逻辑功能和外部引线排列完全相同。器件电源电压推荐为4.5~12v,最大输出电流200ma以内,并能与ttl、cmos逻辑电平相兼容。其主要参数见表8.1。
555定时器的内部电路框图及逻辑符号和管脚排列分别如图8.1和图8.2所示。
引脚功能:
图8.2  555定时器逻辑符号和引脚
图8.1  555定时器内部结构
vi1(th):高电平触发端,简称高触发端,又称阈值端,标志为th。
vi2( ):低电平触发端,简称低触发端,标志为 。
vco:控制电压端。
vo:输出端。
dis:放电端。
:复位端。
555定时器内含一个由三个阻值相同的电阻r组成的分压网络,产生 vcc和 vcc两个基准电压;两个电压比较器c1、c2;一个由与非门g1、g2组成的基本rs触发器(低电平触发);放电三极管t和输出反相缓冲器g3。
是复位端,低电平有效。复位后, 基本rs触发器的 端为1(高电平),经反相缓冲器后,输出为0(低电平)。
分析图8.1的电路:在555定时器的vcc端和地之间加上电压,并让vco悬空,则比较器c1的同相输入端接参考电压 vcc,比较器c2反相输入端接参考电压 vcc ,为了学习方便,我们规定:
当th端的电压> vcc时,写为vth=1,当th端的电压 vcc时,写为vth=0。
当 端的电压> vcc时,写为vtr=1,当 端的电压 vcc时,写为vtr=0。
①   低触发:当输入电压vi2 vcc 且vi1 vcc时,vtr=0,vth=0,比较器c2输出为低电平,c1输出为高电平,基本rs触发器的输入端 =0、 =1,使q=1, =0,经输出反相缓冲器后,vo=1,t截止。这时称555定时器“低触发”;
②       保持:若vi2> vcc 且vi1 vcc,则vtr=1,vth=0, = =1,基本rs触发器保持,vo和t状态不变,这时称555定时器“保持”。
③
表8.2  555定时器控制功能表
输     入
输  出
th
vo
dis
×
vcc
vcc
> vcc
×
vcc
> vcc
×
l
h
h
h
l
h
不变
l
导通
截止
不变
导通
高触发:若vi1> vcc,则vth=1,比较器c1输出为低电平,无论c2输出何种电平,基本rs触发器因 =0,使 =1,经输出反相缓冲器后,vo=0;t导通。这时称555定时器“高触发”。
555定时器的“低触发”、“高触发”和“保持”三种基本状态和进入状态的条件(即vth、vtr的“0”、“1”)必须牢牢掌握。
vco为控制电压端,在vco端加入电压,可改变两比较器c1、c2的参考电压。正常工作时,要在vco和地之间接0.01μf(电容量标记为103)电容。放电管tl的输出端dis为集电极开路输出。555定时器的控制功能说明见表8.2。
根据555定时器的控制功能,可以制成各种不同的脉冲信号产生与处理电路电路,例如,史密特触发器、单稳态触发器、自激多谐振荡器等。
2.史密特触发器
由555定时器组成的史密特触发器见图8.4(虚线框中电位器rw用来调节阈值);在数字电路中用于脉冲信号的整形。当输入vi是不规则信号时,经史密特触发器处理
后,输出为规则的方波;将史密特触发器用于数据通讯电路中,具有一定的抗干扰能力。
在图8.4(a)电路中,若vi端 (即555的2、6脚)输入三角波(或正弦波)及其它不规则的波形,则在输出端vo(3脚)输出幅值恒定的方波。史密特触发器是一种具有双
阈值(vt+、vt—)的比较器电路,(如果在vco端接入rw,则可调节阈值)。
工作原理:在不接入rw时,vt+= ,vt—= 。因为vi端与th和 端连接,所以:vi=vth=vtr  。由表8.2分析可知:
①       vi t— 时,vth = 0, vtr = 0,555定时器“低触发”,vo为高电平。
②       vt— i t+ 时,vth=0,vtr=1,555定时器“保持”,vo保持。
③       vi > vt+ 时,vth = 1,vtr = 1,555定时器“高触发”,vo为低电平。
图8.5 微分电路
图8.6  单稳态触发器电路与波形图3.单稳态触发器
图8.6所示为单稳态触发器的电路和波形图。单稳态触发器在数字电路中常用于规整信号的脉冲宽度(tw:将脉宽不一致的信号输入单稳态触发器后,可输出脉宽一致的脉冲信号。另外,单稳态触发器也常用于定时器电路中,调整rc的值可以得到不同的定时值。
单稳态触发器采用电阻、电容组成rc定时电路,用于调节输出信号的脉冲宽度tw。在图8.6(a)的电路中,vi接555定时器的 端,其工作原理如下:
①       稳态(触发前):vi为高电平时,vtr=1,输出vo为低电平,放电管t导通,定时电容器c上的电压(6、7脚电压)vc = vth = 0 ,555定时器工作在“保持”态。
②       触发:在vi端输入低电平信号,555定时器的 端为低电平,电路被“低触发”,q端输出高电平信号,同时,放电管t截止,定时电容器c经(r+rw)充电,vc逐渐升高。电路进入暂稳态。在暂稳态中,如果vi恢复为高电平(vtr=1),但vc充电尚未达到 vcc时(vth=0),555定时器工作在保持状态,vo为高电平,t截止,电容器继续充电。
③       恢复稳态:经过一定时间后,电容器充电至vc略大于 vcc ,因vth> vcc使555定时器“高触发”,vo跳转为低电平,放电管t导通,电容器经t放电,vc迅速降为0v,这时,vtr=1,vth=0,555定时器恢复“保持”态。
④       高电平脉冲的脉宽tw:当vo输出高电平时,放电管t截止,电容器开始充电,在电容器上的电压 vcc这段时间,vo一直是高电平。因此,脉冲宽度即是由电容器c开始充电至vc= vcc的这段暂稳态时间。
脉冲宽度计算公式:tw≈1.1(r+rw)c。
⑤    图8.5为产生窄负脉冲用的“微分电路”,原理后附。
图8.7  自激多谐振荡器电路和波形图4.自激多谐振荡器
图8.7所示为自激多谐振荡器电路和波形图。自激多谐振荡器用于产生连续的脉冲信号。电路采用电阻、电容组成rc定时电路,用于设定脉冲的周期和宽度。调节rw或电容c,可得到不同的时间常数;还可产生周期和脉宽可变的方波输出。
脉冲宽度计算公式:tw≈0.7 (r1+rw+r2) c
振荡周期计算公式:t≈0.7 (r1+rw+2r2) c

分析方法与单稳态电路相似,但电容器c的充电电阻是r1+rw+r2 ,放电电阻是r2 。当vc是低电平时,555定时器低触发,vo为高电平,放电管t截止,电容器经(r1+rw+r2)充电,当充电至vc=vth> vcc时,电路高触发,输出vo变为低电平,放电管t导通,电容器经r2放电,当放电至vc=vtr vcc时,电路又进入低触发,vo变为高电平,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止,输出连续脉冲信号。
四、实验内容及步骤
将555定时器插入实验箱中(注意器件方向),电源电压vcc=5v。然后按以下步骤进行。
1.史密特触发器
① 对照图8.4(a)接线。其中555定时器的2和6脚接在一起为vi ,3脚vo接状态灯,用来监视vo状态。
② 用实验箱中的100k电位器按图8.3接线,组成一个直流信号源,与单稳态触发器的vi端连接 ,vcc接+5v。用数字万用表监测vi的电压。
③ 检查接线无误后,接通电源,旋转电位器改变直流输入信号vi的电压值,观察状态灯的亮、灭情况,在状态灯亮、灭的临界点十分缓慢地旋转电位器,仔细、反复进行几次,找出使状态灯亮、灭对应的vi电压准确值,判断vth1、vth2 。记录结果。
2.单稳态触发器
按图8.6(a)接线,组成单稳态触发器。由于该电路vi端输入信号的脉宽必须小于输出脉冲vo的脉宽(即需要窄脉冲触发)才能定时准确,因此当使用方波信号作为输入信号时,必须经“微分电路”变为窄脉冲。按图8.5接线,组成微分电路。将实验箱的“单次正脉冲信号”经微分电路接vi ,输出vo接状态灯。
①       调节rw为最大值100kω 输入单次脉冲一次,观察状态灯亮的时间。调节rw,再进行输入vi的操作,观察状态灯亮时间。实验者更换定时电容c为10μf,再进行上述操作,观察输出vo的延时情况。
②       调节连续脉冲发生器(pules input)产生500hz方波信号,并经微分电路接单稳态触发器的vi端。用示波器y1观测vi ,y2分别观测vo和vc ,记录波形。
3.多谐振荡器
按对照图8.5(a)接线,输出端vo接状态灯和示波器,并把10μf电容c接入电路中。
① 接线完毕,检查无误后,接通电源,555定时器工作。这时可看到状态灯间歇闪亮。调节rw的值,记录现象。
③ 改变电容c的数值为0.01μf(即103pf),再调节rw ,用示波器观察输出波形的变化,记录rw=0和rw=100k时的vc 、vo波形、脉宽及频率。
五、预习要求
   1.复习555定时器的结构和工作原理,写出低触发、保持和高触发的输入条件。
2.计算实验电路中555单稳态触发器和多谐振荡器的rc值与脉冲波形的关系理论值(设c=0.01μf,rw=0和rw=100k两种情况)。
3.掌握555定时器的管脚排列。
六、实验报告要求
   1.整理实验线路,画出各种实验波形。
   2.分析理论计算值和实际测得值的误差为多少,

附:微分电路工作原理:
附图1 rc电路的耦合和微分作用图8.5所示rc网络在电子电路中有两种作用:“耦合”与“微分”。该电路的时间常数为:τ=rc(秒)。当输入信号的脉宽(tw)远小于τ时,rc电路起耦合作用,vo波形与vi相差不大,见附图1(a);但当输入信号脉宽较宽时,由于平顶降落(δ较大,使输出信号脉宽变窄,rc电路对输出信号起微分作用,vo变为尖脉冲,见附图1(b)。平顶段的计算公式:
;式中tw为脉冲宽度。由式中可以看出,当tw时, , →1, uo(t)≈ui;而tw越大,则 越小,uo(t)越小。
本次实验中,当r=10k,c=0.01μf时,
而500hz的方波信号脉宽为
tw>>τ,满足微分电路的要求,能够将方波变为尖脉冲。精确的脉宽可由公式计算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