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6):
三菱PLC此程序中为什么Y1没有输出呢???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看不到你的图呀

网友B:
把你程序传上来看看。

网友C:
呵呵;
图片请直接传到这个网上,不要转过来的,这个没办法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
图片请直接传到这个网上,不要转过来的,这个没办法显示;
上传到自己的博客里面可以吗??

网友D:
m0后面的m1都是断开的。m1就没法置位,m1不置位y0就不输出

网友E:
M1接通后马上被复位了,驱动Y1的语句不会触发;去掉无谓、复位M1那条,你可以用Y1的开点去触发/驱动复位M1

楼主:
引用 网友E:
M1接通后马上被复位了,驱动Y1的语句不会触发;去掉无谓、复位M1那条,你可以用Y1的开点去触发/驱动复位M1
我想达到的目的是 ,   X0相当一个按钮    按一下   Y1有输出   按第二下 复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M1接通后马上被复位了,驱动Y1的语句不会触发;去掉无谓、复位M1那条,你可以用Y1的开点去触发/驱动复位M1
我想达到的目的是 ,   X0相当一个按钮    按一下   Y1有输出   按第二下 复位
你的意思是不是按一下开再按一下停,再按又开?

网友F:
接通X0,M0接通;程序执行到从上至下第2条横线时,M0 ┨↑┠接通,但如7楼所说,M1┨↑┠却是断开的,无法使M1置位。
   况且,即使第2横线上M1被置位,接下来的下一行指令,又会使M1复位。
   因此,该程序中Y1的执行条件M1一直是断开的,Y1不能接通。

   要达到楼主的目的,需要修改程序。

网友C:
呵呵;是单按钮启动停止程序?
三菱用ALT,论坛上贴过这个好多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M1接通后马上被复位了,驱动Y1的语句不会触发;去掉无谓、复位M1那条,你可以用Y1的开点去触发/驱动复位M1

 我想达到的目的是 ,   X0相当一个按钮    按一下   Y1有输出   按第二下 复位
你的意思是不是按一下开再按一下停,再按又开?
是这样的
这程序为什么不能实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通X0,M0接通;程序执行到从上至下第2条横线时,M0 ┨↑┠接通,但如7楼所说,M1┨↑┠却是断开的,无法使M1置位。
    况且,即使第2横线上M1被置位,接下来的下一行指令,又会使M1复位。
    因此,该程序中Y1的执行条件M1一直是断开的,Y1不能接通。

    要达到楼主的目的,需要修改程序。

不好意思!!我的书写失误……M1是LDP 信号应该是 M1是 LDI 信号…………可是改过来后还是不能实现   动作啊

网友F:
因为PLC程序是顺序执行的,故,如11楼所说:即使第2横线上M1被置位,接下来的下一行指令,又会使M1复位。所以,不能实现动作。

网友F:
程序已经差不多了,是不是在哪里漏写了一个Y1的常开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程序已经差不多了,是不是在哪里漏写了一个Y1的常开接点?

没有的

网友F:
   X0第1次接通,M0接通,能够使M1置位。
   如果此时没有接下来的 AND M1、RST M1,则M1保持接通,Y1能接通;但这样一来,到第2次接通X0时,M1却不能断开。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要使RST M1指令,在X0第1次接通的时候,不起作用,其执行条件不接通;而X0第2次接通时,则可复位M1。
   同时,注意到采用了M0脉冲信号,问题能够得到解决。

网友G:
楼上的梯形图是对的,需要加一个微分上升沿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