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怎么连接不上欧姆龙CPM2A呢?

楼主(2009-09-16):
我现在手里有个欧姆龙CPM2A的PLC,想用组态王软件连接上PLC做个简单的动作控制。我现在PLC和组态王选择的是HOSTLINK通信,PLC地址设置的是0,现在PLC和电脑的的通信口是COM7。都设置好了但是怎么软件还是显示连接不上PLC呢?下面是相关设置的一些画面,大家看看我那个地方设置有问题?怎么和PLC通信不上呢?
大家看这就是我连接PLC的过程,怎么显示通信失败呢?和PLC通信时PLC的上的通信指示灯是一闪一闪的,如果真正建立连接后,通信灯闪动频率应该是很快的。我怀疑还是哪个地方没有设置好,大家看哪个地方出问题了呢?

楼主:
这是电脑COM口的状态

网友A:
呵呵;可以先用CX-P软件连一下试试;

楼主:
CX连接PLC是没有问题的,可以上传和下载程序。用CX连接PLC时,PLC的通信指示灯闪烁的频率是很快的。不像现在连接组态王时一闪一闪的。

网友B:
你的欧姆龙PLC的DM6650~DM6653(Host Link)通讯参数如何设定?
默认的Host Link参数为:1位起始位,7位数据位,2位停止位,9600bps,节点号00,偶校验,传输延时00.
请首先确定你在PLC端的通讯设定。

网友C:
通讯参数都不对 怎么能连上

楼主:
搞定了,的确是通信参数设置的问题,谢谢

网友D:
请问楼主,如何设置的参数?需要设置哪些参数?谢谢.
正在学习中,望不吝赐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如何设置的参数?需要设置哪些参数?谢谢.
正在学习中,望不吝赐教.
囧了~~
前面的回答中不是将通讯参数写出来了嘛,自己照着中文填也不会?

楼主:
呵呵呵,是啊,照着贴着中的参数添就OK了

网友E(2011-04-14):
组态王
多看啊,驱动帮助

网友F(2013-07-12):
9600 7 2偶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