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7):
 昨夜厂里电站炉点火运行。大约5个小时后引风电机频繁跳闸。引风电机为280kw380v4级电机。启动方式采用自偶降压启动。到现场后经过检查未发现有任何异常,就再次启动,大约5分钟后又跳了。启动转换正常,是在运行时候跳的。经过多次查找未发现故障。故采取直接在接触器线圈上另外并电源的方式保证转换后接触器的线圈不至于断电,也就是说。甩开了一切计量保护和协调系统。这样大约运行30分钟后再次跳闸。故更换整个运行接触器后正常。最后单独检测该接触器。发现在电源一直通起的情况下,会自动跳起。就像失电跳起一样的。故百思不的其解,请教高手。该接触器为正泰nc2系列680a的接触器。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该接触器用表的20k档无法检测出线圈电阻。调换表笔也是一样的。请教该系列接触器的原理是什么,和出现该故障的的原因。

网友A:
用20K档都测不出电阻,那就是线圈的问题了

网友B:
是不是线圈引线有接触不良现象?

网友C:
20K都测不出线圈电阻。。。先看看接触器有没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D:
是不是线圈有问题呀

楼主:
呵呵怪我没有说清楚。用表测其他正常的接触器也是那样。但是用摇表摇,电阻很小。我个人感觉这种接触器里面是不是有其他的电路。肯定不是单纯的只有线圈。无赖领导不让卸,看不出个究竟。

楼主:
应该不是
该接触器是可以反复吸合的,一但跳开后再再次上电有可以吸合,经过不定的时间又跳开。短的1~2秒,长时数分钟。

网友E:
如果线圈电压一直正常(这个可以监测),那就是线圈的问题.

网友F:
还是联系供应商吧

网友G:
毫无疑问,线圈内部接触不良,有可能是部分线圈绝缘不好,存在打火现象,发热后就会断路。冷却后,又会通电。

网友H:
支持楼上,线圈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毫无疑问,线圈内部接触不良,有可能是部分线圈绝缘不好,存在打火现象,发热后就会断路。冷却后,又会通电。
10楼的说的有道理

网友J:
看看你的万用表是不是好使的,接触器的正常的吸合说明线圈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也不能排除接触器的触点有接触不良的现象,致使电机缺相运行.
另外,也不要只在接触器上找原因,可以看看是不是电机的原因

楼主:
检查过,没有缺相的。关键是该接触器更换下来后。单独加电实验。通电大约半小时后会自动跳起来。此时测量线圈螺丝电压正常。如果不切断电源,会一直跳起,也不冒烟什么的。就和没通电一样。如果再通电中跳起,离开切断电源再合上。又吸合正常,但经过不定时间又跳起。短者几秒,长者数分钟。再正常吸合中,用改刀,敲打,震动,无自动跳起迹象。这起码说明不是因为接触问题导致的故障。跳起的不定时性也排除发热导致故障的可能。况且通电时间也不是很长啊。未发生故障时,已经正常运行连续过数小时。第一次出现故障未果后又继续运行大约1小时多。以后故障频率有增加的事态。

  对此故障有疑点之1.线圈电阻很大。普通的数字卡表根本测不出来。但是用机修表就可以测出来。(由于设备问题,看不到具体电阻。只晓得要用10k档表针才会动。其他低档均无反映)
    疑点之2.怀疑此接触器可能不是单纯的纯线圈结构,或许内部还有电子元件组成的电路板。因为有电子元件的构成才有可能用普通的表测不出电阻。因为万用表的10k档可是9v的。

       因为无法分解我倾向于该接触器内部有电路板这一解释,控制电路板一旦发生故障,极有可能出现如此故障。且由于电子元件有导通电压这一说,故有猜测有电压第的表测不出电阻。但偶从来没有看见过内部带有电路板的交流接触器。又不敢肯定这一猜测。于是请教各位师兄,有没有遇见过相似故障。有没有遇见过带电路板的大型接触器。

楼主:
呵呵字打错了不少哈,原谅。
我说说的卡表就是普通的数字钳形表。机械表指的是500型万用表。

网友B:
楼主提供下该接触器的生产厂及型号。

楼主:
该接触器是正泰的。NC2系列的。380v630A的

楼主:
http://www.taobao.com/view_image.php?pic=Wx0GGlFDXA1VUwMGWx0SCwkNGRFcVxxQW1UcCxMFRBkDCFdVV1cRRhpQRDhHP14JamtRXEYxKghaGQMOYBpZQhI%3D&title=1f3MqbXCwabO9y9OQzItMTE1fjYzMCC9u8H3vdO0pcb3warL%2BLv6ubkvuPy24LzbuPHH69fJ0a8%3D&version=2&c=NjM2M2U1MGU3N2M2ZDA2MjJiNTJkYmE3YzViMWM0ODA%3D" alt='图' onload="img_onload(this,{t:1})" />

网友K:
我遇到过在进口的德国设备上有类似的接触器,用万用表测不出线圈电阻

网友L:
LZ使用的接触器是节电型的,里面有电子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L:
LZ使用的接触器是节电型的,里面有电子电路。
现在的接触器还有节电型的呀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L:
LZ使用的接触器是节电型的,里面有电子电路。
现在的接触器还有节电型的呀
从正泰的资料上查到是节电型的.不知是否理解有误.

网友L:
                            110           127         220           380                 功率VA
               起动         保持
NC2-115、150 FF110 FF127 FF220 FF380 660 54
NC2-185、225 FG110 FG127 FG220 FG380 966 66
NC2-265                FH110       FH127       FH220        FH380       840           12
NC2-330                FI110J       FI127J       FI220J       FI380J       1500         10
NC2-400                FK110J      FK127J      FK220J       FK380J      1500         10
NC2-500                FJ110J FJ127J FJ220J FJ380J 1500 10
NC2-630                FL110J FL127J FL220J FL380J 1500 10
注:节电型产品线圈代号末位为J,330A及以上无普通型产品.

网友M:
打开看看里面的电路

楼主:
呵呵我也想打开看看。可是领导不让啊。以后有机会再拆吧。
但愿是节电型的吧,偶明天再去看看具体的型号。
不过节电型的再加节电器能正常工作吗?这个可是外加了节电器的。

网友N:
正泰NC2 630A接触器资料

相信能帮到你,这是正泰的接触器的详细资料

网友O:
没遇到过,找经验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G:
毫无疑问,线圈内部接触不良,有可能是部分线圈绝缘不好,存在打火现象,发热后就会断路。冷却后,又会通电。
嗯,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今天我终于鼓起勇气在领导不在的时候吧那斯的线圈部分给拆了。呵呵

这个接触器的确是节电型的。线圈组件上面有j字的。经过测量线圈是好的。线圈组件里面有个用树脂浇注的一个白色的小方块,大约有两个火柴盒那么大。上面有4根线。估计这就是传说中的节电器吧。应该是它出了问题。

 另外我要说一点这个接触器是可以快速更换线圈的。万一线圈出问题可以不用拆接触器了。面对接触器朝上,大约线圈位置的地方有一个机关,用工具压下这个机关整个线圈就可以从旁边抽出来了。

网友Q:
这个接触器的线圈会不会有一块线路板呢?

网友R:
有可能 接触器的线圈过热造成 线圈过热变色就像电机线圈过热的话就会没劲。

网友S:
我也碰到过这种接触器

网友T:
大胆!!!居然趁领导不在私下折了!!
你离打包的时间不远了!!!!

网友U:
实践见真知!就要有这样的精神,支持

网友V:
辅助触点问题

网友W:
肯定是节电型,一般超过100A以上的接触器才有节电型,日本三菱10年前就有节电型的了。节电型接触器一般是交直流公用型如电压会标识AC180~240v DC200~240v

网友X:
为了不让领导发现,你还是先把单位辞了,这样还能给单位留个好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