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7):
  电力电缆在电力系统主干线中用以传输和分配大功能电能,控制电缆从电力系统的配电点把电能直接传输到各种用电设备器具的电源连接线路。电力电缆的额定电压一般为0.6/1kV及以上,控制电缆主要为450/750V。同样规格的工业电器电力电缆和控制电缆在生产时,电力电缆的绝缘和护套厚度比控制电缆厚。

   (一)控制电缆属于电器装备用电缆,和电力电缆是电缆五大类中的2个。

   (二)控制电缆的标准是9330,电力电缆的标准是GB12706

   (三)控制电缆的绝缘线芯的颜色一般都是黑色印白字、还有电力电缆低压一般都是分色的。

   (四)控制电缆的截面一般都不会超过10平方,电力电缆主要是输送电力的,一般都是大截面。

   由于以上大家讲到的原因,电力电缆的规格一般可以较大,大到500平方(常规厂家能生产的范围),再大的截面般能做的厂家就相对少了,而控制电缆的截面一般较小,最大一般不超过10平方。

   从电缆芯数上讲,电力电缆根据电网要求,最多一般为5芯,而控制电缆传输控制信号用,芯数较多,根据标准来讲多的有61芯,但也可以根据用户要求生产了。

网友A:
控制电缆和电力电缆不同在一起敷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控制电缆和电力电缆不同在一起敷设
如果只有一个通道呢

网友C:
特殊条件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