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09-09-17):
有个继电器的图,但是不明白为啥有两对常开常闭触点啊
这两对的状态都一样啊,常开触点闭合的话两个常开触点都闭合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要两对为了什么 啊

网友A:
根据自己需要接呀

网友B:
如果一对不够用呢,继电器有很多这样的

网友C:
两对的算什么,还有四对的呢

网友D:
根据你电路的需求来接几对触点。

网友E:
四对触点都不见得够用。

网友F:
触点多了使用方便。

网友G:
呵呵;OMRON很多带四组常开/常闭的;
你可以带不同的电压负载;

网友H:
这个没什么奇怪的

网友I:
我很奇怪你问这个问题。嫌多你就不用,嫌少你就换个多的

网友J:
楼主说的是时间继电器吧

网友K:
可以分别控制两路输出啊

网友L:
常见的中间继电器呀

网友M:
自己看着办

网友N:
根据你个人的需要,如果只需要一对的话,那就只买一对触点的继电器,省钱嘛.
再者,有两对也没有什么奇怪,有三对,四对,还有更多对的呢,只是根据设计的需要了.

网友O:
还有更多的呢!

网友P:
根据你电气图回路来确定的

网友Q:
是根据需要,灵活使用.

网友R:
触点越多越好,控制的设备就可以多些,不过那个贵些

网友G:
这个就是二组的,还有4组的;

网友S:
根据不同的需要,需要的辅助触头数量不同,如电动机的降压启动有的触头需要3对,只能增加中间继电器才能满足需要。

网友T:
这个根据自己电路去选择选常开常闭的继电器,做到性价比可行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