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7):
就是那个TD200,前两次是好的,可以通过与200 PLC通讯,可以读出参数块,后几次,再改改程序下进PLC,那个TD200就显示,无数据块

网友A:
是否与S7-200通讯上?

楼主:
通讯上的

网友B:
程序有问题吧

网友A:
文本显示向导里查看设置;

楼主:
都看过了,还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