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7):
共同学习  看贴必回  回贴必问 问之必深 深入学习 习以为常

网友A:
线鼻应该用铜的吧,其它也看不出什么呀

网友B:
考试呢?
我看有这么几处:
1、螺栓应该是铜质的,需要双层铜垫圈,双螺母;
2、导线应该为橡胶(准确的名字叫……),不是BV软线;
3、没见接地点;
4、绝缘胶木没见过,我见到过的好像是黄色的,接线螺栓与绝缘胶木的结合有问题。
差不多吧?

网友C:
就是感觉线用的不对,也没见过套套管的.

网友D:
个人觉得线的颜色有问题.....

网友E:
接线柱掉了

网友F:
好像是三相电机的引出线接线端子,没有标号。

网友G:
感觉是劣质产品

网友H:
这个是怎么接法的.是几级电机?还是双速电机?

网友I:
黄色线好像穿了打火,接线桩断啦

网友J:
同意楼上几位的观点,有六个错点,

网友K:
1;三相线应是黄,绿,红。它用的是黄,红,蓝。
2;没接地端子。
3;黄相好像有打火现象。
4;接线柱掉了一相。
5;它的接线柱好像非绝缘的。
6;接线应该是双垫片。
不知道以上对吗??
如有谁知道正确答案,请将图和正确答案发至我的邮箱(zibuo88@163.com),本人在此先谢过了

楼主:
不是考试,是我不太清楚。让大家替我把把关的。谢谢大家说出这么些来。

网友L:
这么严重啊。

网友M:
1.接线柱掉了
2.没有弹簧垫片
3.绝缘没有处理好
4.这个接线盒没有接地标志
5.如果是单速电机的话,没有连接片

网友N:
问题一大堆,这是那个厂家的电机,还能用吗?

网友O:
补充一下:
1、电机三根线一般不能走一根绝缘管里面出来,如果一起出来,应该各自再穿一根绝缘管。
2、图上立体感不很强,接线端子厚度不够,固定螺栓与接线螺栓隔得有点近。
3、接线端子上固定的螺栓似乎不怎么牢固。
4、线径和接线柱上的螺栓大小有点不配套。
5、接线盒再深点就好了,一般都不是方方正正一个坑。
6、如果要接星或三角,勾线只的用导线了,铜片是不好接的。
吹毛求疵, 多多理解。

网友P:
没有弹簧垫片
黄色线好像穿了打火,接线桩断啦
绝缘胶木没见过
这个是怎么接法的.双速电机?线鼻应该用铜的吧
没见接地点;螺栓应该是铜质的,需要双层铜垫圈,双螺母;

网友Q:
综上所述,哈哈哈

网友R:
不光是接线柱掉啦 这是个可控硅触发器呀

网友S:
地下工厂做的翻新机,通了电冒烟的产品不要看到

网友R:
三相整流桥

网友T:
像是电暖器,所以线不够粗

楼主:
引用 网友T:
像是电暖器,所以线不够粗
厉害,你都看出是电暖气来了,冬天是快来了,但是也用不着它来取暖吧?过两天再来个说,我看象火星电暖气的。晕了。

网友U:
接线柱不合格,螺栓埋得太浅

网友V:
好象没有接成角型或是Y型吧

网友W:
综上所述,我再补充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接线柱掉的那个蓝线,擦,你都没把蓝线的皮拔掉就直接安到接线端子上了,你那跟蓝线肯定不通电,电机缺相,另外两个是不是也这样就不知道了,要是也这样就彻底没电了,接线的家伙太有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