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7):
  程序是FX1N的
有个问题请教下大家,一个三菱的程序总共有596步,但查看程序时只能看到357步,后面的都下不去了直接卡住了,这是什么原因?希望有经验的前辈能指点下   谢谢!

网友A:
呵呵;是不是GX Developer下显示黄色部分?

网友B:
内存不够了,擦写次数太多了?

网友C:
能读啊!你选 读入其他格式文件 FXGP (WIN)

网友D:
刚才看了一下,确实不行,但用指令表可以全部看到,或者用Gx developer软件也能全部看到

楼主:
呵呵   谢谢大家  故障已经解除了    推荐大家以后编程使用Gx developer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