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系列指令

楼主(2009-09-17):
请高手解释一下,三菱A系列编程内容上,L2009触点在哪里可以查到,同事告诉我说是伺服READY的反馈信号。
我在A系列上编程手册上,没找到相关的内容。

网友A:
L是锁存继电器;

楼主:
锁存继电器我知道,我这里PLC程序上,关于L2009的,只有一个触点,在软元件列表显示中,没有线圈。请问这个触点由什么控制?

网友A:
有没有人机接在PLC上?

网友B:
L2009是PLC内部的,和伺服的信号没有直接关系,折系统是怎样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