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7):
请教各位大侠们2个PLC的利用网络读写通讯会影响触摸屏上的读数吗?
用CPU224 XP CN做主站,地址2;CPU226 CN做从站,地址3,两个PLC用P1口 19.2 通讯,使用向导做网络读写,在226中使用了4个称重模块,然后利用224的P0口和触摸屏通讯,为什么屏上的重量显示值的刷新速度较慢?标定时放上砝码后显示值明显反映有些慢,清零也是,延时3秒好象都有,但是称重正常。226中与温控表用9600的RS485通讯也会有一点延迟,但不会那么明显,请问这个问题与网络读写是否有关?该如何处理那?

网友A:
网络读写时间间隔长一些应该就好了,你用的什么屏

网友B:
几秒的延时也太长了吧?

网友C:
肯定不会的啦
我做过用1个触摸屏读7台PLC的没有什么问题的
(PLC是施耐德,触摸屏是海泰克的)

楼主:
西门子的 TP177B 的屏
以前触摸屏直接和2个PLC通讯不用网络读写也没有延时啊
我有改过波特率,没效果.背景时间10 ,还有我每个周期都用网络读写是不是和这个与关系
希望大家帮忙看看有没有办法让延时不那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