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7):
船上有已水泵 电机 45  千瓦   总是 起动电流  太大 运转起来就好了啊
 星三角 启动  的  它都 需要 什么样的 配置啊
 接触器等 希望大侠 指点 ?、?? 谢谢  了啊

网友A:
关键是接触器,马达启动器,要选好,别的继电器,定时器,要求不是很高

网友B:
船上用的,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C:
船上的电压是低压,你的电机的电压符合?

网友D:
电机电压是多少,船上的电压又是多少

网友E:
2个人65的接触器和一个40的接触器,一个整定电流在60A左右的热继电器,再选一个空气延时头,125A的断路器.这是正常的星三角所需要的元件.只是所选的接触器电压与你船上的电压相匹配.对电机在启动时所需的电流,瞬时达到500A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F:
这么大的启动电流持续多少时间?
短时也是正常的

网友G:
短时间是正常的,5----7培